纯铁钻孔怎么断屑

楼主(2019-12-11):
纯铁钻孔怎么断屑,求大神指教!

网友:
纯铁?有吗?来张图片看看

网友:
多大的钻头?
我们毕业那段时间干过模具,用摇臂钻打孔的时候一边打,一边拿出来,这个时候铁削就会断掉。

网友:
纯铁?铁都是比较脆硬的,折叠都是断的

网友:
纯铁硬度低,打孔不易断屑。可以提高转速,然后降低进给速度。

网友:
看你是什么孔,孔的大小。3MM孔如果是纯铁打孔,转速大概给到1万转,进刀不要太快,这样断屑会好一些。千万别和我说你用的是台钻。
对于台钻等加工器械,多抬刀没有什么屑是不会断的。

楼主:
|小胖子挤挤发表于 12-11 10:00纯铁硬度低,打孔不易断屑。可以提高转速,然后降低进给速度。
是的,把进给降低了,都排出来了

楼主:
|majingfeng发表于 12-11 09:38纯铁?有吗?来张图片看看
含碳量低于0.04%的钢叫纯铁

楼主:
|wugehaoniu发表于 12-11 09:57纯铁?铁都是比较脆硬的,折叠都是断的
很软的材料

楼主:
|kyocera发表于 12-11 12:21是的,把进给降低了,都排出来了
断屑的效果还不是很好,只是把它们都排出来了,不卡刀了。用的是24.5的U钻,4倍径,刀片用的是加工不锈钢的槽型和材质。

网友:
用最锋利的钻头,然后多测试几种不同的进给速度。
另外,以后刀具问题可以发到刀具板块。有专业的资深刀具工程师为你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