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STE700M和Q690M的区别

楼主(2019-12-11):
QSTE700M和Q690M的材料性能的区别

楼主:
QSTE700TM和Q690M的区别是什么?

QSTE700TM和Q690M的材料性能区别是什么?

网友:
QSTE700TM是一种冷成型热轧酸洗汽车结构钢,由宝钢生产。

网友:
Q690是材料名称,属于高强度焊接结构钢。
其中Q代表屈服强度,690代表屈服强度值 Q690钢板后面带有不同的等级表示Q690的冲击温度。

网友:
这两个牌号的物理性能你可以理解为等同,屈服 抗拉 合金元素稍微有一点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