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第六轴旋转线缆多处干涉,有没有什么柔性支撑?

楼主(2019-12-11):
现在正在做机床上下料项目:机器人第六轴旋转线缆多处干涉,有没有什么柔性支撑?辅助支撑线缆。

多谢!

网友:
有的型号机器人第六轴中间有孔,可以从中间过线。

网友:
ABB一般会配管线包,最前端有球头浮动联接。

网友:
东莞伯朗特机器人,目前性价比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有兴趣了解一下。。。

网友:
走线是一个难题,如何布局很重要

网友(2020-05-21):
参考标准的管线包,莱尼,易格斯,莫尔塑料等等 有很好的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