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似眼药水那种怎么在灌装后检测出空瓶

楼主(2019-12-11):
产品:类似眼药水的那种小瓶子,大小也很小,重量也很轻,瓶子还不透明。

过程:一批12瓶,放在模具里, 灌装液体   。
灌装这个动作,目前也很简易,   想象成:一个开关,控制12个通道,开一下(或者开几秒),12个同时灌,量多量少,不管。   --->怎么个灌法,不清楚。给出的要求是,怎么在灌后,剔除空瓶。
大方向无非2个,
1,控制灌的动作---->检测的动作放在灌的部分;
2,检测瓶子---->一个一个检查太慢,而且“不方便”,,,,一模一起减,是否会有,11个多一点,1个空着的,总重也在范围内。
画了一个简易的示意图:

网友A:
放药瓶的治具底下加压力传感器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药瓶的治具底下加压力传感器行吗

不太行吧,因为有人说,是否会11个灌了,而1个没有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的画,对整体去“称重”,不是还是不行嘛

网友(点评):
虽然有点奢侈我说的是每一个药瓶对应的底部

网友B:
这个让我想到了那个风扇吹空纸盒的故事模具底部开孔,灌装完成后通气,控制气压,应该可以剔除空瓶吧

网友(点评):
同样想到了电风扇吹肥皂盒的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让我想到了那个风扇吹空纸盒的故事模具底部开孔,灌装完成后通气,控制气压,应该可以剔除空瓶吧

有点意思,谢谢,也是个思路

网友(点评):
那吹出去的药瓶怎么收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药瓶的治具底下加压力传感器行吗

网友:
找空瓶和灌装后的瓶子,分别测一下重心的位置,然后根据重心位置做分拣线。

网友:
可不可以等这个出了模腔之后再进行检测,称重或者微压力传感器之类的

网友:
每个小瓶子下边放一个小压簧,压簧要小,灌装成功的和空瓶一目了然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好

网友C:
个人感觉还是微压力传感器靠谱呀!后续调整也很方便。别管前工序有多少个漏装产品,我在后续把漏装产品剔除就OK。

网友:
灌装工序有问题。本身就是要一次性解决的事情,再加上价格不菲的检测系统,非常麻烦。

超声波可以试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还是微压力传感器靠谱呀!后续调整也很方便。别管前工序有多少个漏装产品,我在后续把漏装产品剔除 ...

我觉得是正解。

网友:
基恩士有那种视觉检测,光照判断是否有液体。

网友:
微压力传感器

网友:
倒水里,飘的高的全弄走

网友:
不是有液位检测设备吗?这个很早就有了的。参考王老吉生产流水线上的液位检测设备。

网友:
弄个弹簧,重量不够压不下去

网友:
瓶子底下放一个弹簧底座,再加个接近开关。灌满的 压缩弹簧接近开关接通,没灌满的接近开关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让我想到了那个风扇吹空纸盒的故事模具底部开孔,灌装完成后通气,控制气压,应该可以剔除空瓶吧

哈哈,666

网友:
参考农村用的去谷壳的风箱

网友:
每个小瓶子下装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的重量值在罐装误差范围内,用这个值去驱动信号灯。哪个是空瓶,重量值不足,则驱动相应的信号灯亮。

网友:
用电磁或电容传感器试试,要么就机械的

网友:
检测空瓶很简单 但是你的灌装就有问题,量很不稳定。这个是比较落后的灌装方式 很原始。

网友:
我知道有一种棘轮机构用来做灌装蛮好的,你是想问的是做一个检测设备或者治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让我想到了那个风扇吹空纸盒的故事模具底部开孔,灌装完成后通气,控制气压,应该可以剔除空瓶吧

风扇吹空纸盒的故事.

网友(2020-05-13):
引用 楼主:
有点意思,谢谢,也是个思路

撅起屁股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