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钣金折弯

楼主(2019-12-11):
钣金折弯圆弧,能折多大半径的圆弧,还有能折曲率变化的弧形吗。

楼主:
2mm的304不锈钢板

网友:
至少给个折弯机型号啊,根据机器加工能力及材料配模具;不然人家给了数据你不一定用的上

网友:
太小折弯不了,会碰刀模。规则的圆弧可以使用卷圆机卷圆

网友(点评):
如果是不规则的圆弧呢

网友:
钣金折弯R角,不得小于产品的厚度。

网友:
我们公司的钣金折弯系数

网友:
内圆角≥2t?

网友:
普冲做模得了,折弯一刀一刀踩出来

网友(2020-03-11):
好像有模具可以压圆。

网友:
不规则的圆弧得开模啊。

网友(2020-07-04):
折曲率变化的弧形的折弯靠折弯师傅一刀一刀折出来。和样板对比。

网友:
垂直折弯,内R至少一个肉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