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选择

楼主(2019-12-11):
齿轮传动,三个齿轮模数0.5,齿数均为22.从第一个齿轮输入,然后到第三个齿轮轴输出,要求承受12N/CM的力。从经济,工艺性正在考虑用粉末冶金还是尼龙或者POM,备注:齿厚1.5mm.各位看官,可由啥好建议?

网友:
尼龙比较便宜,宝上做这个的也比较多。

网友:
粉末冶金吧,你的转速,温度呢。

网友:
三个齿依次传等比过去么,转速多少。齿厚1.5,感觉用粉未冶金可靠点

网友:
关键是使用工况,然后才是数量!产品工艺首先是满足功能,其次才是成本!

网友:
粉末冶金温度不低啊,建议用钢质齿轮,否则温度对齿轮损伤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