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砂轮可以做成组合式的吗

楼主(2019-12-11):
金刚石砂轮,基体是铝合金的。能够做成有两种不同磨料的砂轮吗?
(如图)或者两个不同粒度的结构。
或者做成连个拼装在一起的结构吗?

网友:
有批量就会有人帮你想办法;

没有批量,,,,,

网友:
把金刚石砂轮和你需要材质的砂轮固定在一起,同用一根轴传动

网友:
如上两个并一起不难。

网友:
这个算是非标定制,需要研发出来。

楼主:
如果做成拼装式,两种砂轮并排,销轴定位,螺栓紧固。
砂轮的动平衡是否有影响?
有这样用过吗?

网友:
511022560   我们公司可以做  之前做过类似的砂轮   给以加我qq聊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