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轴传送

楼主(2019-12-11):
各位大神,为了是两边的皮带速度一致,现在想设计同心轴传送。但这方面经验不足还望大神多指点下。活动边(左边)需要移动怎样设计,而且还要带动上面那层皮带转动。

网友A:
电子厂的回流焊的传动链条采用的是这种方式,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你的主动轮上采用的是六角棒,安装的基板上多加一个丝杆用来调节宽度,主动轮只负责转送,宽度调节用基板上的丝杆螺母,+链齿轮,完成,链齿轮通过链条,与后部从动基板上的丝杆完成同步,

网友:
同心轴的支撑要设计成可调整的,便于调整同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键轴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厂的回流焊的传动链条采用的是这种方式,可以去看一下

好的,谢谢

楼主:
看不懂

网友(点评):
上面两个六角棒,下面一根花键

网友:
花鍵軸或者做六角軸配合六角孔,都一個意思

网友:
这个图让我想起一件事,听同事讲的,他原来公司老板是个女性,有次开会讲,他们公司生产的设备要以粉色为主。

网友:
外加旋转编码器

网友:
如果有条件,可以再把联轴器加上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是一根轴同时带动同步带轮转动,那它俩就同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