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的设备传动图纸,没做过这种类型的,有几处疑惑

楼主(2019-12-11):
这个设备为一级皮带传动,双级齿轮传动。电机有正反转,其中轴2(从左往右数第二根轴)上端齿轮为凸轮式离合齿轮,该齿轮上端相配的是凸轮花键套,该段轴为凸轮花键轴,当电机反转时离合齿轮和花键套脱开(主轴靠回味拉簧拉回反转)。正转时咬合一起,主轴随之正转。现有如下疑惑

1、轴1和轴2采用带座外球面轴承,请问这种轴承内圈需要轴肩定位吗?靠近轴末端的内圈需要螺母定位吗?这种轴承的外圈不需要定位吗?此设备轴向力只是零部件的自重。

2.离合齿轮与轴间用6310轴承实现空转(齿轮相当于旋转的轴承座),齿轮宽55,轴承宽27,请问这个轴承如何定位?采用一个轴承可以吗,齿轮会不会倾斜?

3、轴3上端用调心滚子轴承,内外圈全定位。下端用带座外球面轴承,请看图纸上轴承固定方式合理吗?

网友:
这种轴承的安装精度不可靠,需要安装时调整,对于中心距有要求的齿轮传动还是避免采用这种轴承为好,即使是用了最好选带止口的那种,在墙板上制作孔的时候给出相应公差。这样拆装就方便了。

网友:
轴承座的刚度要大,高速级尽量用斜齿轮。

网友A:
1.内圈需要轴向固定2.3问题都不大,我看关键是你这键一键双用可靠性难保证,就看弹簧的了,弹簧在哪?

网友B:
图中外球面内圈是一轴套还是轴承内圈长度就很长?

2,轴2上序号55的轴承用单轴承也可以,不放心就选择宽系列的轴承。这个轴承轴向定位上端内圈和下端外圈用轴用挡圈和孔用挡圈定位,内圈下端用轴肩定位没问题。

网友:
需要进口轴承可咨询微13142988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内圈需要轴向固定2.3问题都不大,我看关键是你这键一键双用可靠性难保证,就看弹簧的了,弹簧在哪?

您好,拉簧一端挂在轴3上,一端挂在机架上,这个图上没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外球面内圈是一轴套还是轴承内圈长度就很长?

2,轴2上序号55的轴承用单轴承也可以,不放心就选择宽 ...

您好,这个带座外球面轴承内圈就是这么长出一大块,我以前没用过,不知道怎么固定

网友:
还有第二个问题轴承可以加一个,两个就不会倾斜啦。

网友C:
球面轴承,一定要同时用在一根轴杆上,单独一只会绕球面转动;轴承内圈上面有紧定螺丝,不需要考虑松动。

网友D:
件六磨损非常严重,轴承配置不合理。这里是一个面域控制精度的问题。其次其他的几根轴 都是用轴承座安装的 安装难度非常大精度很难保证。正确的做法是轴承座有子口配合这样才能定位重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件六磨损非常严重,轴承配置不合理。这里是一个面域控制精度的问题。其次其他的几根轴 都是用轴承座安装的  ...

收到,请问件六轴承怎么定位?还有一根轴两端都是外球面轴承,轴是不是无法正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请问件六轴承怎么定位?还有一根轴两端都是外球面轴承,轴是不是无法正当?

双轴承加卡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球面轴承,一定要同时用在一根轴杆上,单独一只会绕球面转动;轴承内圈上面有紧定螺丝,不需要考虑松动。

收到,请问1、在轴上下两端轴承座不同心的情况下,球面轴承是不是只有两端成对使用才能起到调心作用?2、带座外球面轴承内圈需要轴肩定位吗?还有它的外圈是不是相当于全定位了?3、一根轴两端都是外球面轴承,是不是只要两端轴承座同心,轴装配后位置就能找正垂直,不会倾斜?4

网友(2020-02-17):
拉丝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