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缸问题请教

楼主(2019-12-11):
并联(一拖二结构))的两个液压缸不同步,油路一样,缸一样。推出以及缩回不同步怎么不一样呢,怎么调整。液压缸是三节缸。两节的话就使用同步缸了。
目前试过的方法是,速度快的缸,在油路上增加堵头,即缩小油路直径。虽然有效果,但是还是不明显。也试着从一堆油缸中挑选比较同步的使用。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所有参数都一样,也会造成不同步。密封件的摩擦力不一样,管路安装的转角造成的液体阻力不一样。单边负载不一样。都会造成不同步。若从流量供给来同步,可以用同步阀或同步泵。
建议采用刚性同步。

网友:
油路一样是油路上的元件一样还是元件和管路长度都一样?用同步阀控制吧。

网友:
负载不同肯定不同步,,可以试试我们的同步阀。VX13858244849

网友:
简单粗暴一点的,上调速阀。

网友:
刚性同步

网友:
液压缸同步的方法有许多,可以增加节流阀、调速阀、同步马达,甚至增加伺服比例都行。采用何种技术,关键看控制精度要求和投资成本。

网友:
做成同步简单快捷的方式就是用一个分流集流阀。

网友(2020-01-22):
刚性同步也不一定可靠,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两个缸为了同步采用刚性连接,结果把连接杆都别断了。建议还是从程序上着手,两个缸的行程都用电子尺反馈,一个为主一个为次,让次缸的信号跟着主缸走,分别用两个阀来控制两个缸,一个缸走多了就把阀关闭,等到两个缸走一样多时再打开

网友:
可以增加节流阀、调速阀、同步马达,甚至增加伺服比例都行,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可以做成大小油缸串联    A缸的有杆腔面积等于B缸的无杆腔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