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丝印大小怎么确认

楼主(2019-12-11):
想问一下大佬们,假设设备大小为高*宽为1000*800,在设计型号或者logo丝印的时候,丝印设置多大看起来合适,不会显得过大或者过小。有没有参考的书籍?谢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19-12-12 08:54):
或者丝印一般用的什么字体比较好看点

网友:
一般企业logo会有几个推荐的尺寸,这个随便找个logo设计的网站都能查到,选一个合适的就可以了。详细研究的话,要找工业设计类的教材看看。

网友:
拿个尺寸到丝印的地方比划比划,看看效果,有什么贴画的可以裁剪一下,贴上去看看效果

网友A:
这个看个人吧,没有特殊要求呀,看着协调就可以了。

网友:
先在纸出几种大小打印出来贴上去看,

网友:
教你个方法,先用3维软件测量具体多少尺寸合适,再在Illustrator里面统一尺寸,这样设计的丝印文件就可以直接给供应商做了

网友B:
楼主不会认为只要是“假设设备大小为高*宽为1000*800”,合适的Logo大小应该都差不多大吧?

网友:
黄金分割率^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认为只要是“假设设备大小为高*宽为1000*800”,合适的Logo大小应该都差不多大吧?

0.0   这怎么可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个人吧,没有特殊要求呀,看着协调就可以了。

之前就是协调出来的  感觉就是很怪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认为只要是“假设设备大小为高*宽为1000*800”,合适的Logo大小应该都差不多大吧?

所以啊,是不是起码得说说是小头老爸还是大头儿子,大肚子还是肚皮贴脊梁骨的,Logo到底贴在哪里。。。

概念性的轮廓图都没有。。。怎么说?

不论谁说,都不可能是有准头的,都是很虚无缥缈的。。。

网友:
Logo在设计的时候,还要注意尺寸的考究,品牌的logo在不影响整体设计和美观的情况下,这样的logo才能够更加适合品牌长期的延用。

网友:
有什么贴画的可以裁剪一下,贴上去看看效果

网友:
建个模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2024-06-19):
看个人,有外观设计,让外观设计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