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问题

楼主(2019-12-11):
两台同型号减速机,速比,输入转速,输出转速一样。但是一台功率7. 5kw,扭矩1.56,另一台是5.5kw,扭矩1.44。能够互换使用吗?

网友:
看看型号中代号的含义是什么?这两组参数是减速机铭牌上的参数吗?

网友:
允许的输入功率有差异呀

网友:
是大换小还是小换大呢?

网友:
功率不一样,扭矩差不多,那肯定是转速不同,如果连接尺寸没问题,转速跟扭矩达到要求,电机过载保护合适,那应该就可以换。

网友:
最好不要用小去换大,转动惯量不足停不住的。
PUF62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你現在電機電流..再來下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