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制图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9-12-11):
1.倒圆角为什么不用标数量?
2.倒圆角和直线是相切的,那么画图时,倒圆角和直线的切线要不要画出来?比如下面这个,从垂直红色面的方向看过去,这个切线是必须画还是可画可不画?(严格按照工程制图的标准来考虑)

网友:
圆角过渡是不画的

网友A:
严格按GB,相切的过渡线是不显示的。

网友:
1、倒圆角需要标数量
2、不画

网友(点评):
言简意赅!

网友:
正视图不显示,侧视图标圆角。

网友:
园与面的切线不用画出。如果遇到复杂一点的图,这个切线画出来会严重影响看图。另外,这个切线也不是实体的轮廓线。

网友:
过渡圆角,不需要

网友:
多看看标准,就知道了,毕竟标准是通用的语言!

网友:
画也是细实线

网友:
只有一种数值的圆角可以不标注数量,如果有多种数值的圆角需要标注数量,过渡线应用细实线绘制且不宜与轮廓线相交。

网友:
最基本的就是按照标准,如果标准规定不详细的,那么看是不是能表达清楚,比如圆角,一般圆角都是与两边相切的,那么只要标注半径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严格按GB,相切的过渡线是不显示的。

用SW倒圆角是有这条线的,这怎么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SW倒圆角是有这条线的,这怎么处理

工程图中选中图形,右键,切边,选中切边不可见就行了。

网友:
切线不画出来,圆角也是要标注数量的

网友:
或者你可以在技术要求中写明“未注圆角半径R+数值”这样可不用在图中标注圆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程图中选中图形,右键,切边,选中切边不可见就行了。

试了一下   个人感觉选择  带线型显示切边    会更适合

网友:
在折弯件上有需要的时候是需要用一条不到边的细实线标识一下折弯,一般的零件都不显示圆弧过渡的线,至于圆角个数不对称的或者没标对称线的都需要标注个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W倒圆角是有这条线的,这怎么处理

视图---显示---切边不可见

网友:
这些国标里有明确写了。

网友:
嗯,有心人

网友:
这个R角的两条边可以通过设计光顺边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格按GB,相切的过渡线是不显示的。

这个确实可以不用画 但是有些是需要画 所以搞得我号头疼  有一个网络图是这样表达 相切对于某些方位还是要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