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超高压液压站为什么都用高低压双泵?

楼主(2019-12-11):
请教各位,超高压液压站为什么都用高低压双泵?还请知道师傅赐教。

网友:
低压先试试管路通不通,发现漏点及时补上,同上高压后,再发现漏点,后果太严重

网友A: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只是你刚好都遇到了,有一种是为了低压大流量,高压小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只是你刚好都遇到了,有一种是为了低压大流量,高压小流量。

对!是这个道理!这两种情况分别用于不同工况的。

网友:
高压大流量泵是非常贵的,并且驱动功率也极高。
而液压系统中绝大多数情况仅仅是工作的最后末端需要高压,中间阶段并不需要多大力。
所以采用低压大流量进行中间阶段驱动,末端采用高压小流量驱动,两条管路采用各种阀配合,可以几乎不用电气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找到对应高低压泵使用的经典回路的书了

网友:
高低压泵 一般是双联泵 ;高压提供高压力(工作负载) 低压提供大流量(快速进给)
以液压缸为例:缸体内径500MM 工作行程10000MM 推动负载1T(数据乱说的 举例)
活塞杆没有与负载接触时:液推动活寒快速移动,由于缸体大 需要大量的油液补充到缸体内 这时低压大流量泵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