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的惯量计算

楼主(2019-12-11):
设计手册上滚珠丝杆的惯量计算公式:见图,和三菱的选型计算公式不一样呢,

楼主:
一个分母是32.一个分母是2,怎么来的呢

网友:
32和2之间就是一个r和D的4次方

网友:
第一个图片计算是从执行机构往电机轴端进行惯量折算,第二个图是计算某一圆柱体惯量的公式。

网友:
D怎么变成的r?

楼主:
哦,谢谢,原来是D和r的关系

网友:
J=mr2=m×(s/2π)2
m=400kg
s为电机每转在直线方向移动的距离。
J为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
JL=J×k2
2为平方
k为减速比
JL为负载惯量
对于直线工作机构也可:
J=m×v2/Ω2
2为平方,v为直线速度,Ω为电机角速度。

楼主:
谢谢,你的方法很好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