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求助

楼主(2019-12-12):
各位大佬,这个零件用solidworks钣金怎么绘制啊,有没有具体教程啊

网友:
介个要用钣金的话得用成型工具。

网友A:
这根本不是钣金,这是冲压,所以只需要普通方式建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本不是钣金,这是冲压,所以只需要普通方式建模即可

普通方式怎么建模啊,是拉伸切除吗,还是有快速的方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方式怎么建模啊,是拉伸切除吗,还是有快速的方法啊

曲面放样再加厚

网友:
跟这个差不多吧

网友:
冷压端子?

网友:
solidworks 是面向制造的 造型设计 你这个钣金实际是折不出来的所以用折弯中的边线法兰命令是不行的  在钣金里选择成型 不能用 折弯

楼主:
应该是一样的,可以给一个PRT文件吗  929886222@qq.com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一样的,可以给一个PRT文件吗    多谢

仅供参考

网友:
钣金模块可以设计出来。

楼主:
大哥你的是什么版本的 我的2016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的是什么版本的 我的2016打不开

sw2018 版本高了点儿 不好意思了

网友:
建曲面吧,裁剪后,材料再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