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天花板上粘个东西

楼主(2019-12-12):
这东西还是有点重的,大概300克,巴掌大。想用胶粘,但所有的胶都要求“光滑表面”,那怎么把天花板表面的灰去掉呢?如果用抹布用力擦,这块看上去就和周围不一样。那将来我把这东西拆下来不用了,这地方还是有痕迹啊。是租的房子。

网友:
把整个顶都用抹布用力擦

网友:
想把投影仪粘天花板上?

网友(点评):
你知道得太多了~

网友(点评):
会被枪毙吗?其实可以把投影仪横放,图像投到天花板上……

网友(点评):
对啊,躺着看岂不是更美?

网友:
关键是胶去了以后会有痕迹.擦,有的要求干净就可,比如双面胶.雁过留痕,从地下撑根细杆顶着吧

网友(点评):
还可买根浴室那种撑杆,横着撑的也可

网友:
用免钉胶,多用点就完事了,先涂一遍再擦去再重新涂
只是如果贴了东西,实际永远会有影响,就是桌子上放一张纸,时间长了,没有盖到的地方和盖到的地方都会明显不同,并且擦不掉

网友:
以后在买点灰给房东补一下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把房东的天花板卸下来一块,自己买一块新的,粘上你的投影仪。到时候不用了把房东的天花板再装回去。so easy

网友:
要不把房买下来?

网友:
如果想达到粘接的牢固度,粘接两个是需要保持光洁度。

网友:
那你还住这个房子干嘛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实在不行你先在你要贴东西的地方贴一块美化的东西在把你要贴的东西贴上去 这样你要走了 直接拿走你的东西 美化的东西就留在上面不伤大雅2 @7 q) C$ S$ X

网友:
有一种透明的无痕双面胶,淘宝上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