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经过行星减速机40:1输出,编码器换算40倍后的数据误差会放大40倍吗?

楼主(2019-12-12):
现在需要设计一套机构控制转盘旋转180,0°和180°都设计了机械限位,但是90度需要编码器定位。伺服电机经过行星减速机40:1输出。但是伺服电机编码器检测的是电机的转角,经过减速机后控制误差会不会放大?

网友:
应该是减速机会将这个误差减小到1/40,但是,减速机自己又会产生一个新的误差,这就要看减速机的精度了

网友:
  看减速机的背隙

网友:
有影响,看传递误差!

网友:
减速机误差

网友:
在plc程序里面可以补偿这个误差

网友:
这个误差会累加,

网友:
会形成累积误差

网友:
减速比过大,误差会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