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画圆弧?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9-12-12):
新人,求大神赐教  谢谢

网友A:
画两个四分之一圆然后旋转切割,首先要做好辅助面。画了一个,后续用圆周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两个四分之一圆然后旋转切割,首先要做好辅助面。画了一个,后续用圆周阵列

我试一试啊,谢谢啊

网友B:
这是个什么东西/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什么东西/没看明白

手指位的一个取料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指位的一个取料位置

图上都是很标准的圆,很好画啊。

我还以为你说曲面造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什么东西/没看明白

这是个工装,工件旋转排布在工装上,那两个圆弧应该是抓取工件时用的,不过个人觉得这样加工复杂了,直接用铣刀清个让位就好,没必要做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工装,工件旋转排布在工装上,那两个圆弧应该是抓取工件时用的,不过个人觉得这样加工复杂了,直接 ...

看上去像个1/4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个1/4球?

就是1/4个球呀

网友A:
乍一看怎么那么像测试工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乍一看怎么那么像测试工装呢?

放玻片的一个去手指避空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都是很标准的圆,很好画啊。

我还以为你说曲面造型呢

怎么画啊,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个1/4球?

怎么画上去,并且切除啊?

网友A:
先做出基准面然后在基准面上草绘两个半圆接下来使用旋转切除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乍一看怎么那么像测试工装呢?

注塑出来的,所以要画4分之一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出基准面然后在基准面上草绘两个半圆接下来使用旋转切除命令

后面的突出面怎么画啊?

网友A:
同意用旋转呀

网友(点评):
使用旋转命令,制作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用旋转呀

我试一试啊,谢谢啊

网友:
圆弧画好后,圆周阵列完成

网友:
组合命令用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