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的精度与粗糙度有无关系?

楼主(2019-12-12):
请问:螺纹孔的精度与粗糙度有无关系?螺纹孔带精度还需要标注粗糙度吗?- z  ?6 h* e( K
谢谢啦!

网友:
螺纹孔好像不能标粗糙度

网友:
不标,工螺纹孔的刀具都是成型刀具,螺纹也是按GB来的

网友:
螺纹孔没标过粗糙度,只要保证螺纹能拧紧就行

网友:
螺纹粗糙要看是哪类螺纹?用作传动的螺纹还是连接与紧固的螺纹,传动螺纹有精度要求,连接与紧固螺纹一般都是3.2或6.3,在”其余+粗糙度符号”地方表示

网友:
螺纹孔即使你标准了精度,那又如何判断呢?

网友:
只标螺纹孔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