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器械常用哪些塑胶材料?怎么处理?

楼主(2019-12-12):
       各位大神好,我之前是做机械结构的,主要接触的都是五金件跟钣金件,最近要重新找工作。投的都是医疗行业的。面试官问得最多的就是塑胶材料,处理方法,应对翘曲,热变形等怎么处理,以及熟不熟悉塑胶模具这些问题,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医疗行业常用的塑胶材料是哪些?怎么处理的?请各位大佬科普一下,谢谢!如果有2维工程图能够观摩一下就好了:lol感谢感谢!

网友:
医疗材料主要分两部分
一部分给医疗没有一点关系;

另一部分是相关的,

金属材质主要是:不锈钢和钛合金 ,主要考虑防腐,及生物兼容性;  有些要植入体内,一些只是器械;

橡胶一般是硅胶, 其实,真正与医疗密切相关的材质并不多;大部分是不相关的。

网友:
哪方面的医疗器械呢?常用的塑胶是ABS

网友:
常用的塑胶是ABS,PEEK,POM,PA,看你做几类医疗设备。

网友:
常用的有ABS工程塑料。

楼主:
|易错易混发表于 12-12 17:01哪方面的医疗器械呢?常用的塑胶是ABS
像那种按摩仪器。康复仪器。牙科设备之类的

楼主:
|xueqingchao发表于 12-12 16:37医疗材料主要分两部分

一部分给医疗没有一点关系;

另一部分是相关的,

金属材质主要是:不锈钢和钛合金 ,主要考虑防腐,及生物兼容性;  有些要植入体内,一些只是器械;

橡胶一般是硅胶, 其实,真正与医疗密切相关的材质并不多;大部分是不相关的。

可以请教一下牌号具体是哪些吗?

楼主:
|柳暗花明2019发表于 12-12 17:20常用的塑胶是ABS,PEEK,POM,PA,看你做几类医疗设备。
像按摩仪器。康复仪器。牙科设备。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之类的体外检测设备。。方便请教一下,出图纸的时候,技术要求是啥吗?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2-14 14:36常用的有ABS工程塑料。
方便请教一下。出图纸的时候,技术要求是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按摩仪器。康复仪器。牙科设备。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之类的体外检测设备。。方便请教一下,出图纸的时候, ...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没法回答。

网友(2020-03-25):
一般用abs材料,因为我就是做这行的,这个也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