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另存为新零件的时候复制新的工程图

楼主(2019-12-12):
各位好!
想请教一个SW应用的问题,看有没有直接功能或插件。

就是我有一个零件,假如原来是叫A-XXX-001 XXXX,工程图同名。
然后这个零件要升个版本,稍改个尺寸,改成A-XXX-001T1 XXXX,同理工程图也加上T1.

现在的做法是先另存为一个新的T1零件,然后组件里替换,接着工程图复制一遍,改名,再把参考零件修改,再看尺寸有什么要更新的。

零件很多都要升版的时候就比较麻烦,要保留原来的版本,不能直接改名。
有没有什么插件,在另存为新零件的时候同时生成同名的工程图,这样改图就快多了。
谢谢。

网友A:
打包

网友(点评):
单个零件打包是可以的,不过速度和复制替换也差不多了,打包检索工程图还卡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包

我没办法提前确定完哪些要改。有些零件也是边画才知道要不要更新。

网友B:
SW我用了这么久好像没听过有这个插件直接替换的,以前公司定制CREO的时候有专门插件,像这种升级换名称加后缀的比较好弄。
SW的话目前我的方法是同时打开xx零件图和对应的工程图,先将零件图另存为xx-01,然后界面不关,通过快捷键切换到工程图界面,再将工程图另存为同一名称(也可在零件图改名时,先将名字复制,到工程图这里粘贴),至此保存下来的两张图就是升级后的图,同时关联链接也没消失(可以试着在属性里改名称进行验证),老版本的图也不会被覆盖,这样就得到原图和升级图。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如果有好的方法可以推荐给我哈

网友(点评):
在装配体里面这样做的话,那么装配体里出现的就是最新的升级后的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我用了这么久好像没听过有这个插件直接替换的,以前公司定制CREO的时候有专门插件,像这种升级换名称加后 ...

不行啊,这样另存为的工程图,它关联的还是原来的零件,参考还是要重新更新,当然比复制会快一点。
是不是还要再设置高级选项什么的?

网友:
二次开发。

网友:
另存新零件时生成同名的工程图,目前好像还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这样另存为的工程图,它关联的还是原来的零件,参考还是要重新更新,当然比复制会快一点。
是不 ...

可以的啊,是不是你步骤不对啊,我两个另存的话,关联链接还是存在的,关联的也是修改后的图纸,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W我用了这么久好像没听过有这个插件直接替换的,以前公司定制CREO的时候有专门插件,像这种升级换名称加后 ...

跟我的方法差不多,我是把零件和工程图都先复制一次,然后对这四个改名:零件原名字+符号.sldprt     零件原名字+X.sldprt     零件原名字.slddrw(这个不改)   零件原名字+X.slddrw   ,这个是时候打开:零件原名字+X.slddrw,就会关联不上,你就自己再浏览选择:零件原名字+X.sldprt ,然后保存,关闭SolidWorks。再把“零件原名字+符号.sldprt” 改成;“零件原名字.sldprt”;旧的工程图就会自动关联旧的零件。这个时候,再随便改动新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这样另存为的工程图,它关联的还是原来的零件,参考还是要重新更新,当然比复制会快一点。
是不 ...

我现在也正在进行图纸的优化修改,这个是正在修改的那张图,完成另存步骤之后,再打开工程图看视图列表树下面链接的零件名和修改的数据,以及零件图里修改的属性,工程图都有跟着更新呢,我不知道你说的不行是哪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的方法差不多,我是把零件和工程图都先复制一次,然后对这四个改名:零件原名字+符号.sldprt     零 ...

嗯,不过你这个方法我之前也试过,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会有错,不知道哪里原因,所以这个方法我很少用,一般都是在修改的时候直接顺便打开工程图再另存,反正要改,就直接把工程图给连接出来先改一部分了,习惯了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