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行星齿轮上桁架上的太阳轮是怎么加工的呢?如图

楼主(2019-12-12):
这是电动工具行星减速箱的第一级变速齿轮
小行星齿轮上桁架上的太阳轮我觉得可能有两种:
1、先把齿轮加工好,再焊接到圆盘(桁架)上;
2、齿轮和圆盘是一体的,直接加工小齿轮

从工艺(加工可行性)看,哪一种更合理呢?

网友A:
金属注射成形的简称MIM,或 粉末冶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注射成形的简称MIM,或 粉末冶金件;

粉末冶金需要开模具吧,现在还在试制阶段,用这个工艺可行吗?

网友(点评):
电动工具上面的,市场可以买到,真不行3D打印,除了噪音之外,没有什么好验证的。

网友B:
做过大号的,反面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大号的,反面焊接……

这个不是反面焊接的,应为看不到焊接痕迹啊

网友(点评):
痕迹可以后期去掉……

网友(点评):
大号的一般是焊接的,小的基本都是过盈配合+厌氧胶。

网友C:
拆卸过程中把手伤着了?

网友(点评):
观察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卸过程中把手伤着了?

没有啊,很容易拆,一提就出来了

网友D:
齿轮车个台阶,圆柱与齿盘孔过盈配合,砸进去,要不然齿轮无法加工,第二种的方法也无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车个台阶,圆柱与齿盘孔过盈配合,砸进去,要不然齿轮无法加工,第二种的方法也无法实现

这个方法有可行性

网友:
第一种,先加工齿轮,再组装,比较合适大批量高效率生产

网友:
粉末冶金常见。

楼主:
粉末冶金是不是要开模具呢?

网友E:
三个小齿轮轴与大轮盘过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个小齿轮轴与大轮盘过盈配合

这个是肯定的,压进去的

网友:
就是最普通的粉末冶金,不要再讨论了

网友:
粉末冶金,要开模,可以开个简易模试制,量产后开正式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粉末冶金需要开模具吧,现在还在试制阶段,用这个工艺可行吗?

可以考虑3D打印

网友F:
3D打印金属,费用怎么算?

网友:
你這個是小型行星減速機上面的吧?粉末冶金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3D打印金属,费用怎么算?

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过盈配合装配的!

网友:
过盈配合 直接进

网友G:
个人认为:
既然是试验件,不用考虑太多,怎么省钱怎么方便就怎么做好了,可以大盘出轴,键槽连接,粗暴点就直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
既然是试验件,不用考虑太多,怎么省钱怎么方便就怎么做好了,可以大盘出轴,键槽连接,粗暴点 ...

太小了,不好用键,
现在考虑焊接和过盈砸进去

网友:
试样就砸进去     批量粉末冶金

网友:
试验件,直接销子加顶丝,或者车个扁圆

网友:
3D打印   价格也不贵

网友H(2020-01-12):
我之前做的是采用过盈配合压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做的是采用过盈配合压进去的

多谢了

网友(2020-03-27):
先加工太阳齿轮,行星架中间孔过盈配合太阳齿轮,扭矩大的加平键,批量采用这种方法,较为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