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机的计算

楼主(2019-12-12):
见图所示,假设传送介子与托板的摩擦系数为0.1。求驱动滚筒的扭矩公式如下:1000*9.8*0.1*0.1=98NM,忽略传送介子与滚筒的重量,这样算对不对啊,求教,谢谢。

楼主:
小白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物体和拖板前进速度是多少?

楼主:
拖板是固定的啊,拖皮带的,只是算扭矩跟速度没关系吧

网友B:
对的,最好再加一个安全系数,搞个1.5到2到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最好再加一个安全系数,搞个1.5到2到安全系数。

本人才疏学浅啊,对自己不放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才疏学浅啊,对自己不放心。

所以要加一个安全系数。不放心的话,安全系数取2,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要加一个安全系数。不放心的话,安全系数取2,妥妥的。

安全系数取2应该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拖板是固定的啊,拖皮带的,只是算扭矩跟速度没关系吧

这样计算扭矩没有错。

网友:
摩擦系数取大点好,还有就是他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
建议在托板与皮带之间增加超高垫片,摩擦系数0.1-0.22,超级耐磨(碳钢的4倍,尼龙的4-5倍,铜的27倍),自润滑,减轻噪音

网友:
安全系数和摩擦系数选大一些,否则设备做出来带不动产品,就就得哭了。

网友:
需要考虑预张紧力,和下层托辊的摩擦力。

网友:
输送带速度   物体重量  受压输送带和平板的抹茶系数、加每个滚筒0.0015

网友:
对的。就是没乘安全系数

网友:
还得看皮带怎么运行,间歇还是连续;间歇的话加减速度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体和拖板前进速度是多少?

您好,物体和托板前进速度如何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