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沈阳6140床头箱里的齿轮用什么油,多少号的?

楼主(2019-12-12):
请大家帮助,沈阳6140车床,齿轮箱里用什么油。是机油,还是齿轮油,多少号的?在线急等,在此先谢谢朋友啦!

网友:
找找说明书,说明书里一般会明确齿轮箱用的润滑油。等等看哪位社友熟悉这个机器

楼主:
买的是二手的,没有啊!????????????????????

网友:
昆仑齿轮油。

网友:
可以用46#抗磨液压油

网友:
对,我们用的是46#抗磨液压油

网友:
上百度搜一下

网友:
20号机械油 相当于现在的 32 号机械油 夏天就用46号机械油,冬季换点粘度低的32号,夏天换粘度高一点的46号机床各部润滑方式浇油,溅油,油绳。

楼主:
谢谢,双12买了46号机油,不知行不行。先用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