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米思米的位置显示器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9-12-12):
如图,这是旋盖机上的一部分,请教下各位这个位置显示器的作用是什么,哪里都找不到这个东西的介绍,看了淘宝上卖这个东西的宝贝介绍,我猜是不是用来检测这个位置显示器中插的轴转动量的,小弟没接触过这个东西,有没有大神用过或者了解这东西作用的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A:
位置显示器又叫计数器,它显示的是转数,不是转速。根据选用的位置显示器的螺距,将主轴的每一转显示为相应的数字,相当于等分放大。

网友:
丝印机上面也用到了。

网友B:
配梯形丝杆使用的,丝杆螺距为3MM就选转一圈显示3MM的位置显示器,指示你在调整时移动了3MM.同时注意这个东西有正转数值变大的和反转数值变大的两款。

网友:
好像编码器和它的作用类似,只是结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梯形丝杆使用的,丝杆螺距为3MM就选转一圈显示3MM的位置显示器,指示你在调整时移动了3MM.同时注意这个东 ...

明白了,多谢,顺带再请问下,那如果我选了正转数值变大的话,那如果我反转,它会怎么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显示器又叫计数器,它显示的是转数,不是转速。根据选用的位置显示器的螺距,将主轴的每一转显示为相应 ...

请问下朋友,那这个位置显示器的螺距的选用是根据我使用的丝杠螺距来定的么,那如果是光轴的话能不能用这个显示器计算转数,又如何来确定选择多少螺距的显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顺带再请问下,那如果我选了正转数值变大的话,那如果我反转,它会怎么显示

數值變小啊,有的位置顯示器有歸零功能,有的沒有,有歸零功能表示你可以在任意數值時把顯示器的數值歸零,沒有的就只能送掉緊固螺絲轉著歸零啦!

网友:
记录转速的功能,距离需要自己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數值變小啊,有的位置顯示器有歸零功能,有的沒有,有歸零功能表示你可以在任意數值時把顯示器的數值歸 ...

多谢多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