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钢管骨架承重咨询

楼主(2019-12-12):
各位大神:最近在做一个铸造冷却水箱,因冷却水塔需要放置到水箱上面,冷却水塔运行重量1.6吨左右,骨架使用方钢管焊接成型,本着节约成本考虑,使用哪种规格方钢管合适,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类改造,不知如何计算骨架的载荷承重?

网友:
支腿支到承重立柱,用方管或者H型钢都可以,立柱与立柱用横筋和斜筋加强,用solidworks  simulation做个模拟,

网友:
这得用多少方管才能达到强度要求?我觉得还不如用钢板焊个基座安全实惠

网友:
才1.6吨不重,随便买点型钢。

网友:
运行 重量 才 1.6 T,从简就可以。

网友:
只有1.6吨的重量,方钢角钢工字钢大于50.60的都行,至于型材的具体大小,还要看其他设备的外形,以及其他钢架的形状,工业设计还要考虑一下美观协调性。

网友:
40*40的方管,上表面板子别太薄。

网友:
方管还是选大一号的好,60*60,壁厚5毫米的为妙!

网友:
俗语说得好:“立柱顶千斤”,晓韵大神说得对,支腿最好坐到立柱上,然后拉些斜筋就行。1.6没多重,用矩形管就行,比如60×40×(3到5)mm就行,横筋或斜拉筋的话,要让宽面垂直地面,窄面水平放置比较好,这样抗弯界面系数高一点,设计手册上型材选取都有参数,用solidworks简单校一下就行。

网友:
1.6吨,不重啊

网友:
这个有理论计算资料吗

网友:
楼主见过农村楼顶的不锈钢蓄水桶吗?使用的是30角铁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