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键槽里的键需要开顶丝孔吗?

楼主(2019-12-13):
各位机械大神,我设计的链轮有轴孔开键槽,键槽与圆头键配合进行旋转驱动,沿着轴方向的定位我采用紧定螺钉,我想问的是,紧定螺钉直接顶在键的表面呢还是在键上开个孔,将紧盯螺钉旋合到键里面,一般标准键是没有顶丝孔,需要单独开,价格比较贵,请各位大神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轴向和径向好像你有些混淆。轴向力不大的话,径向拧个顶丝也是没问题的,大的话还是建议你轴端开螺孔,用端盖挡一下吧。记得螺纹抹螺纹胶。

网友:
直接用紧定螺丝即可,注意两点:1.螺丝紧定面最好是平的 ,这样受力较大  2.为防止螺纹松动,一般在螺纹头部和链轮外圆处有一钢丝槽,装配好后用钢丝拧紧防松!

网友:
米思米上面就有键带螺纹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链轮轴套部分一般厚度都不小,如果需要可靠一点,键上直接钻孔就可以,不需要用螺纹
一般链轮轴向力不会太大的,直接顶紧就可以(或者钻个凹坑)

网友:
米思米链轮都配紧固螺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