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箱外架受力分析求助!

楼主(2019-12-13):
如图:L9000mm*W3000mm*H3000mm水箱,内装水,采用80*80*4方管焊接而成的架子。水箱板子用4mm Q235板。用simulation怎么去分析水箱架子能承受内部水的压力不变形?

楼主:
有没有大佬懂怎么分析啊

网友:
内壁四个面承受非均匀压力P=水密度*10*Z(Z坐标,高度方向坐标轴),底面承受恒定压力(和水箱水高度有关)

网友:
4mm板承受81吨的重量,水箱上部应该问题不大,但下面可能会鼓成葫芦形,水箱内部再加几个加强筋吧

网友:
不变形是不可能的。箱体外部横向方管不应该均匀布置,应该下部密集,上部稀疏。

网友:
水压受力分析,步骤还是比较多看了,一言难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