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怎么加工

楼主(2019-12-13):
这个是螺旋结构吗?怎么加工?能拧紧吗?各位大侠请指点下

网友A:
T形螺纹吗?国家有标准嘛,查一下即知!

网友:
从没见过这样的螺纹,这样的圆柱只能时上下盖子压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形螺纹吗?国家有标准嘛,查一下即知!

我们加工的T型螺纹凹凸是均等的,这个还是少见

网友:
从图面来说,这能是螺纹?

网友:
不可能是螺纹,螺纹牙和槽应该宽度一样,否则怎么可能旋入,而且槽或牙的位置都在相应一个圆周上,就说明它不是螺旋线了

网友B:
材质都是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质都是什么的?

45#

网友:
为啥不去问画图的人咧。

网友:
医疗器械 常用的 螺纹

网友:
这不是螺纹啊

网友:
这是密封环槽吧,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45#

既然是同一材料,那还是问问出图的吧,挺费解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同一材料,那还是问问出图的吧,挺费解的结构。

网友:
这个 怎么装配进去呢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看不懂图的意思。觉得不是常规结构。

网友:
不是螺纹,矩形槽,外面那圈是拼接。

网友:
可能是双线双导程矩形螺纹

网友C:
谁画图螺纹会这样?这些槽是上密封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画图螺纹会这样?这些槽是上密封圈的

不是密封槽,看刨视图不像密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T形螺纹吗?国家有标准嘛,查一下即知!

这个是矩形螺纹

网友:
看图十余载没见过这样的螺纹

网友:
肯定不是螺旋结构,这应该是平行环槽。看着像活塞环?但配合上不像

网友D:
矩形螺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矩形螺纹吧

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