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耐低温吸盘

楼主(2019-12-13):
需要一款可以再零下70多度能正常使用的吸盘,有没有使用过的朋友推荐下。谢谢。

补充:
具体工况是产品是薄板类的铝镁合金,来料温度很低,零下60度左右。现在情况是到我这个工位要加工正面,所以定位固定只能从反面或者4周,但是板材又不能承受很大的夹持力,这样能够定位固定就只有了反面,单面定位固定我也只想到了吸盘。然后就有了上面的问题。

网友:
零下70度绝大多数的密封件都失效了吧,如果是采用冷冻水的方法不知道能不能行,首先将夹具保持加热状态然后跟零件贴合,中间注入液态水,然后切断加热,让夹具和零件冻结在一起,移动到位后加热夹具,进行解冻放下零件

网友A:
也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呀!参数和需要达到的性能说明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呀!参数和需要达到的性能说明白比较好。

谢谢你的回答,问题我补充了下。参数已经说了耐低温零下70℃ 具体要求也就是能在这个低温环境中正常使用吸住产品。 只要能耐低温其他都好说。

网友:
冰激淋机的 水冷冻原理,不知 是否可以

网友:
楼主需要多大的吸盘?我这有耐低温-269°材料。

Q277251700

网友:
我可以解决加微  freeding0513

网友:
耐低温的硅胶据说可以做到零下7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