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膨胀螺栓中心距及到边缘距离可以小于表中要求吗?

楼主(2019-12-13):
小于表中要求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比如防盗窗的基本都达不到120的要求,但家家户户都是这么装的
如果是安装空调这样需要承重的场合最好能满足要求,其余负载较小的,不是持续承重的就按实际空间基本也可以

网友:
表示平常遇到打膨胀螺栓孔没查过表,看着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
都有JB标准了,楼主为何还敢出来BB,不知道什么叫标准吗。做非标瞎设计习惯了吗

网友:
不建议过小,否则强度就变得很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