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机卡瓦配件在国外叫什么

楼主(2019-12-13):
如图所示,钻机卡瓦卡瓦和夹持器卡瓦,在国外都怎么称呼,希望懂的大神给予帮助,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A:
一般叫Slips

另:
爬到了一篇有意思的博客,楼主可以参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208540100cxai.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叫Slips

另:

谢谢大神!
另外,咨询一下brake shoe、tbrake clap、tong dies这三个词说的是卡瓦吗?

网友:
brake shoe 一般翻译成闸瓦或者闸片,起重设备上抱轴的那种刹车片
tbrake clap 没有这个单词
tong dies 也是卡瓦,直译叫牙板,但一般用来指那种形状细长的

以上为个人接触到的信息,仅供参考

网友B:
应该钻杆卡瓦,安全卡瓦,套管卡瓦,钻杆吊卡,套管吊卡。

钻杆吊卡又分侧开式和对开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钻杆卡瓦,安全卡瓦,套管卡瓦,钻杆吊卡,套管吊卡。

钻杆吊卡又分侧开式和对开式

感谢大神
您说的这些名称对应的英文名称有吗?还是直接用翻译软件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
您说的这些名称对应的英文名称有吗?还是直接用翻译软件就可以

卡瓦slip安全卡瓦safety  slips吊卡elevator扶正器stabilizer钻杆drill  pip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瓦slip安全卡瓦safety  slips吊卡elevator扶正器stabilizer钻杆drill  pipe

大神威武,我也买本去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