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解惑,这个蜗壳怎么画

楼主(2019-12-13):
这个蜗壳,有很多曲面,不会画,请大佬讲解一下

楼主:
这个是上半部分

楼主:
下半部分

网友:
让我想起了当时的螺旋进料的旋流器的进料体,用曲面画的

网友A:
上半部分曲面上升是按螺旋上升的吗?先做一个螺旋扫描,在按外形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半部分曲面上升是按螺旋上升的吗?先做一个螺旋扫描,在按外形切除

是涡状线,越来越大,但SW上涡状线是平面的,这又是立体的。这个线我画不出来,都没法扫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涡状线,越来越大,但SW上涡状线是平面的,这又是立体的。这个线我画不出来,都没法扫描

用普通螺旋线扫描做出螺旋面(外形还是圆的),然后在切出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螺旋线扫描做出螺旋面(外形还是圆的),然后在切出外形

谢谢,我先试一下

网友:
加多引导线的放样。

网友:
妈耶 这个图到底怎么看啊  看不懂啊  楼主所说的螺旋线(变半径) 可以利用相交曲线获取
就是画一条直线绕着轴线 选择扭转 至于圈数 什么巴拉巴拉的    出来一个常规螺旋曲面
再画一个锥形   螺旋曲面与锥形获取相交曲线
转换实体引用下面的交叉曲线
至于截面不知道 我看不懂你那图
也想请教楼主教我怎么看 学习一下哈

网友:
曲面扫略的方法。

网友B:
没太看懂截面图形,用proe的变截面扫描可以做,SW能画三维渐开线,但如何扫描没找到类似功能:
渐开线方程:
/*笛卡尔坐标系;
r = 1
db = 4
ang =  360 * t
s = 2 * pi * r
x0 = s * cos(ang)
y0 = s * sin(ang)
x = x0 + s * sin(ang)
y = y0 - s * cos(ang)
/*Z坐标可按需要自定义
z = 1+ db * 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懂截面图形,用proe的变截面扫描可以做,SW能画三维渐开线,但如何扫描没找到类似功能:
渐开线方程 ...

工人拿着图纸就能做出来,我画不出来,觉得有点丢人。曲面太复杂了,你这办法,我用SW还不会。

楼主:
其中的一块曲面大概是这样:曲线通过点(-1548,0,850),(0,1358,637),(1106,0,425),(0,-932,212)(-928,-91,0)且曲线在所示面(洋红)上。怎么让这条曲线(蓝色)在这条面(洋红)上呢?

网友:
根据层高 分层后 做出各点  然后分辨链接直线   分点越多越好  然后用样条曲线链接直线的顶端这样就形成了线条外形 最后进行曲面拟合 调整一下曲率 即可 最后曲面合成 生成实体

网友B:
我的放样水平不够,用两段曲面放样做的,螺旋线用方程画,不知是否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放样水平不够,用两段曲面放样做的,螺旋线用方程画,不知是否是你想要的

这个能行,用方程式驱动的曲线应该能画出这个曲线了,曲线画出来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