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推荐使用磁环式无杆气缸什么意思??

楼主(2019-12-13):
设计禁忌里的一个案例,不太理解,谢谢

网友:
机械结合的呗,那就用

网友A:
z这种气缸活塞的推力必须与内外磁环的吸力相适应,当使用气压过高或负载过重,导致活塞推力过大,磁环相互之间的吸引力无法保持的时候,内外磁环会脱开,气缸工作出现不正常,专业术语称为脱靶。

网友(点评):
大侠讲的是从负载角度考虑,这里说的是机构设计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z这种气缸活塞的推力必须与内外磁环的吸力相适应,当使用气压过高或负载过重,导致活塞推力过大,磁环相互 ...

正解

网友:
这个一直不是很了解。

网友:
我用过这东西,寿命是真的差。
严重内漏,力矩丧失快。用不了半个月就只有原先一半力气

网友:
四楼说的多正确!!!从机械设计方面考虑,这玩意就是容易因为负载引起问题,就好比我们这边一般不会用步进电机一样,大部分都用伺服电机

网友(点评):
按照这个逻辑 步进、无杆缸直接淘汰掉好了 没必要研发设计 总有它存在的意义 只是我们暂时还不懂

网友(点评):
看公司,我这边做的都是大客户,质量绝对要有保证

网友B:
这个是说明有误了吧?我们正常用磁藕无杆气缸一年多也不会坏。
第一个图的结构,直接螺丝连接气缸和滑动件,负载可能会压到气缸上,很容易导致结构憋住,超过气缸磁环的吸力。
做成图二的浮动结构后就好很多了,气缸基本不会有径向的受力,只有轴向的力,出力正常基本就没问题,水货气缸另说。。。

网友(点评):
嗯 也经常看到这种应用 不知道好坏 谢谢

网友:
磁藕就老老实实在机械手上用,其他工况都不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z这种气缸活塞的推力必须与内外磁环的吸力相适应,当使用气压过高或负载过重,导致活塞推力过大,磁环相互 ...

无杆气缸省空间,在空间不够,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使用,空间够就不推荐使用了。

网友:
难道是磁环式不能中间定位?

网友:
容易失效,而且机械连接也要宽松些。优点节省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说明有误了吧?我们正常用磁藕无杆气缸一年多也不会坏。
第一个图的结构,直接螺丝连接气缸和滑动件 ...

解释的非常到位

网友:
无论怎样,磁环气缸活塞的受力是不会居中的,活塞偏磨。寿命肯定低,跟斯巴鲁发动机一样

网友C:
我们用十年都不坏的

网友:
无杆气缸不要直接在缸盖负载,一般都要再增加一条直线滑轨,把负载的重力放在直线导轨上面。

网友:
一看 就是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十年都不坏的

来,继续吹!

网友:
其他普通气缸用磁环呢?

网友:
小金井的,日本进口的

网友:
磁环无杆气缸一定要浮动连接!一定要浮动连接!一定要浮动连接!

网友:
其实如何使用,在厂家的手册中都说明了,并且解释的很详细,原理、各种参数、应用介绍、注意事项,只是很多资料翻译成中文版后就简化了,再加上多数人不习惯去看英文的资料,太繁琐。
无杠杆和外加轴直接安装,如果加工、装配环节造成轴不平行误差,很容易使无杠杆卡死、磨损等,所以厂家不推荐直连,通常使用浮动连接。但厂家自己也有出带导杆的无杠杆,就是直连的,前提是他们保证了安装精度,也就保证了使用寿命。

01-无杆缸原理

01-无杆缸原理

02-应用注意事项

02-应用注意事项

03-带导杆的无杆缸

03-带导杆的无杆缸

网友:
不推荐原因,是不会用,给客户做过的设备,磁环式用了五年依旧稳定

网友:
出书的人真是误人子弟

网友:
这种气缸,两头跑的,一过载就乱跑,不好管啊

网友:
之前用过这种气缸
好像是气缸停不住,后来就改为齿轮齿条了

网友(2020-03-30):
为什么不用机械式无杆气缸呢,外部滑块与内部活塞采用机械刚性连接,可靠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