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向节的疑惑

楼主(2019-12-13):
图片里的轴如果用十字轴万向节连接,看到书上介绍十字轴万向节有不等速性,是不是有可能几条链条转的速度会不一样

网友:
看你输送精度怎么样,不等速只是瞬时速度不等,转速还是相等的。如果输送精度不高的话,无所谓的。

网友:
万向节,别用临界角度使用。挺可怜的。。。

网友:
这个是做水泥电杆,采用比较高的离心转速,产品比较重,比较长,各段驱动不同步,比较不安全

网友:
该转一圈还是一圈。

网友:
转轴联接的零件之间有间隙,转动过程中,会出现快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