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合模线毛刺问题

楼主(2019-12-13):
零件合模线位置由于有毛刺产生,需要抛光处理,但又严重影响零件的图纸要求尺寸;
如下图箭头所指处有明显台阶,就是由于抛光后尺寸变化所指,请问怎样解决可以让两零件完全装配,没有台阶

网友:
模具上想办法吧

网友:
把模具零件精度提高,自然解决这个合模线问题了。需要重新做这个模具配件,加工精度都是μ级的?

网友:
塑料模开的有问题,开个角再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