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的安装板厚度怎么设计

楼主(2019-12-13):
拿红色圈标记处 B的尺寸19.4  安装板厚度设计成多少合适

网友:
25的,两面锪平保靠,20的如果是负差或者不平就不好了。又采用这个尺寸的轴承这个板件不能太大,如果板面质量好22的也行。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 我的意思是板设计成多厚,卡簧好装,直线轴承好像不是按照设计手册设计的

网友A:
楼主,你应该先学习一下那个W尺寸的槽,为什么是1.3,就会明白B为什么是这么蹩脚的19.4,然后就会明白这个样本的标注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然后你就会明白该设计多厚的板子去固定这个了。

板子厚度的精度?你想想看想往这个板子的眼儿里插进去的东西是干什么的。

几乎没有轴向受力才对。

为什么只能说是几乎而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用手推一推拉一拉就知道了。内部结构决定的。

光轴偏粗了,都可以当单向滑溜、单向无牙丝杆用了。

顺便问一下楼主:一般的轴用挡圈,轴径19~23上面用的,厚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大侠技术精湛,热心助人,言语风趣幽默

网友(点评):
如果是按设计手册参数,就没什么疑问了。事实上不推荐用挡圈固定,这个摘至MISUMI、怡合达,倒没什么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应该先学习一下那个W尺寸的槽,为什么是1.3,就会明白B为什么是这么蹩脚的19.4,然后就会明白这个 ...

多少晃荡点也没事

网友B:
最好按B的尺寸,有下差小几丝。

网友:
20-0.1

网友(2020-03-26):
引用 网友B:
最好按B的尺寸,有下差小几丝。

1.3的卡槽,估计卡簧厚度才1.0左右。所以这个板厚的公差按20来做,+-0.1都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