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RO-E工程图中的小疑惑

楼主(2019-12-13):
各位大神:       请问下PRO-E工程图中我要标注虚线基准圆的直径怎么标注,除了在显示/拭除那可以快速标注外,还有其他方法吗?   在线等!

网友A:
通过注释里面的尺寸也可以直接标注直径半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注释里面的尺寸也可以直接标注直径半径吧

不行哦

网友(点评):
我还特地试了一下,为什么我的可以,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哦

是虚线那个圆的直径哦

网友:
下个插件,就可以和类似cad一样的标注了,比较自由。我以前用过。现在用SolidWorks了,proe的也基本忘记光了。但是SolidWorks出工程图确实比proe要方便,要自由。

网友:
M5的螺纹孔深度能做到20吗?
丝锥攻不到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