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卷机调试求助

楼主(2019-12-13):
社区有懂复卷机调试的大侠吗?生产铝箔的,现在目前的问题是卷的过程不会起皱,换卷切断后卷最后一圈的时候表面起皱,坐标广州,有偿求助。

网友:
楼主,提供下你的联系方式,我问下朋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是做纸巾复卷机的。

网友:
怎么看,也不是复卷啊,是被皮吧。

网友:
尾端失张段过长吧?可否有压辊。上个系统简图吧。卷时是正常的,证明卷取时张力是合适的,一旦切断,剩余的尾端就没有张力了,就卷不平整了。

网友:
用个两头小中间高的辊子

网友:
复卷机进入正常工作,正常运转后请先检查前后速比是否正确,然后检查是否起皱以及其严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