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厚不锈铁开成型模具压R弧

楼主(2019-12-13):
此产品工艺是先折两侧小边,再压R弧,表面不能有任何的凹凸变形,现在我们做出来有两处地方会凹下去,不合格。哪位能开好这模具的啊

楼主:
R弧直线这地方总是憋下去,难开

网友:
两头的R角翻边最好就最后成型。。

楼主:
现在用160T的压的效果好点了。但是中间的角度误差3度,两头的正好90度

网友A:
考虑一下工艺  不锈铁也含铬 具有良好的弹性、模具也适当考虑一下  如果批量生产的 建议你走工艺路线。不要太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工艺  不锈铁也含铬 具有良好的弹性、模具也适当考虑一下  如果批量生产的 建议你走工艺路线。不要 ...

这就是第二次开模了,也就这效果了,下面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A:
博板材 而且长的 而且是含铬的材料  你要注意考虑修正余量,根据第一次模具成型观察延展的方向确定修模的方向。不要盲目开模。你可以根据材料的弹性模量来计算一下通过尺寸得到其弹性变形数值后作图分析其变形需要的控制角度。
此外你还要注意 这种薄片 一定要注意定型 一个是时间二个是定型的角度问题。尤其是刚冲压成型后材料处于高温状态,瞬间释放压力后材料回弹很快。你用的材料和常规模具成型钣金用的材料完全不一样。一定要考虑弹性模量。你这么想吧 折弯90度 一般都是做88度的模具对吧,那么你弯曲180度是不是应该更多一点来减少回弹呢 比如190度
这是个人意见供你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需要确认请做一次试样取得第一手数据后再修模

网友:
还有个就是你说成型后平面会发声变形那你成型模具是否贴着翻边的,因为翻边后再第二次成型的时候会造成很大的应力,有凹凸说明 翻边造成了应力  成型应当以翻边为主。也就是说主要针对翻边取成型翻边定型了就不会有应力产生了。

网友A:
走工艺吧兄弟 成型后 整形 整形耗费的时间可能比成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工艺吧兄弟 成型后 整形 整形耗费的时间可能比成型多

现在找不到能保证开的好的人呢,人家都不敢接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板材 而且长的 而且是含铬的材料  你要注意考虑修正余量,根据第一次模具成型观察延展的方向确定修模的方 ...

这种R弧切边线的,我们的模具工说,比如角度做成88度,他不能保证成型后,小边和R挤压,会不会造成大面凹凸

网友:
这个就是要重视小边 也就是翻边  模具的重点要放在小边的成型上也就是要强迫小边成型,因为和小边关联的是一个面很薄的面,小边成型了 面成型就容易了

网友:
首先保证模具可以把小边挤压成型,小边成型是重点 ,小边成型了 就会带动面 这个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成型实验即可知道

网友A:
还有小边 不是做88度 是模具的内模是88度 而外模还是90度或者89度 只不过这个数值需要通过挤压成型后确定是否过多或者过少 因为挤压成型后会发热的 即便是弯曲了 仍然会有少量的弹性变形,如果变形只有0.1-0.5个角度 基本上不会影响面,而面的成型在于切边的挤压弯曲面是被迫带动的。小边的R很容易控制的 只要模具R做到位了都不是问题会随着小边被迫成型,也就是说再小边和R上的间隙配合不要大了要尽可能小

网友:
兄弟你做这类钣金一定要试压成型来看得出数据,光靠理论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小边 不是做88度 是模具的内模是88度 而外模还是90度或者89度 只不过这个数值需要通过挤压成型后确定是 ...

我们这小地方,没人有这技术啊,这项目南进行了。能给我你的微信号吗,我具体的请教下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小地方,没人有这技术啊,这项目南进行了。能给我你的微信号吗,我具体的请教下你呢

he545305381

网友(2023-08-27):
引用 网友A:
he545305381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