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块反面数字代表的含义

楼主(2019-12-13):
各位前辈想了解一下,滑块上面的数字具体是什么意思?同一根导轨上的滑块方向和位置搞反问题大吗?

网友:
问题不大,滑块又不是配做的。

网友(点评):
谢谢 其实我就想知道那些数字代表的意思

网友:
滑块有一侧是基准侧,设备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装反了也没问题

网友:
不清楚,但是滑塊里的鋼珠根據需要的精度是可以調整大小,從而改變線軌的預壓

网友:
这个没关系,里面都是滚珠,可以随便动的。

网友:
字符不一样的不要装在同一导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