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加工变形

楼主(2019-12-13):
如题,铣床加工304长条体方料,变形严重,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铣平面出现变形?

网友:
细长的话肯定会弯啊,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加工完了时效下  校直

网友:
304不锈钢?

网友:
最后一道序增加矫形工艺。

网友:
两面刷,装夹的时候别敲平,等刷到最后四五十道就敲平十道十道的刷。

网友A:
这个是加工冷却的问题。还是图省  再省 所以 所以就这样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加工冷却的问题。还是图省  再省 所以 所以就这样的啦

铣的时候边铣边冷却?

网友A:
这个加工方式一般人不会用 那就是侵泡式冷却相当于恒温系统保证材料再加工的时候手里发热后能迅速散热同时热能把冷却液加热 又把工件整体加热 当你完成加工后 等冷却液冷却后 工件相当于做了个正火处理哈哈哈
当然这种加工的且血量很低 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发热点小 发热量不大,当温度都升起来了 就可以加大切削量
一般人很难理解和接受 。这种做法都是针对特殊材料和精密加工 类似于恒温加工法、比如慢走丝线切割就是这个道理
不锈钢材料特殊受热很容易变形、而且局部淬硬很快、

网友(2020-06-05):
不锈钢加工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工方式一般人不会用 那就是侵泡式冷却相当于恒温系统保证材料再加工的时候手里发热后能迅速散热同时 ...

这样的话,不如 买一个

网友(2020-11-06):
我们之前做316L的会变形,现在换了一家材料供应商,基本不怎么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