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的选择?

楼主(2019-12-14):
伺服电机搭配齿轮、齿条做往复直线运动时,见过用直齿轮齿条的,也见过用斜齿轮齿条的,请问齿轮齿条选择有什么标准吗?另外齿条长度方向对接时需要着重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网友A:
安装的画和你伺服法兰方向有关,目前行架机械手应该都用斜齿,噪音小,啮合更加顺畅

网友:
斜齿的精度比直齿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画和你伺服法兰方向有关,目前行架机械手应该都用斜齿,噪音小,啮合更加顺畅

斜齿轮传动比直齿轮传动有很多优点,比如传动平稳、噪声小、重合度大。

网友:
斜齿轮的啮合性好,传动平稳、噪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