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皮带输送机的问题

楼主(2019-12-14):
皮带输送机的托辊做成鼓型是防跑偏吗?鼓型托辊的尺寸有没有标准啊?还有所有的托辊都做成鼓型吗,我的皮带结构是前后两端两个托辊,驱动辊在下端,两边两个张紧辊,这两个张紧辊用做鼓型吗?请大家不吝指教,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鼓形的理论上可以可以防止跑偏,一般中间比边高出5mm左右

网友B:
叫皮带厂家中间带导向筋就好了。

网友C:
皮带输送类别太多 主要看输送物质,不是什么输送类型的托辊都要做成鼔型的,做成鼔型的托辊如果机架不好,则导致的后果更加严重

网友D:
楼主可以用防跑偏的传送带,这样的方式比鼓型滚筒更好控制,防止皮带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形的理论上可以可以防止跑偏,一般中间比边高出5mm左右

谢谢,我的托辊直径比较小,才3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皮带厂家中间带导向筋就好了。

谢谢,因为皮带要求弹性好,皮带比较薄不知道能不能加导向筋。我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输送类别太多 主要看输送物质,不是什么输送类型的托辊都要做成鼔型的,做成鼔型的托辊如果机架不好, ...

输送的是药板,就是平时吃的胶囊类的在药板装着的那种。机架是用铝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用防跑偏的传送带,这样的方式比鼓型滚筒更好控制,防止皮带跑偏。

好的,我找一找相关的资料。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599&pid=6263070
兄弟 这个简单了 不需要那么复杂 通常这类输送带宽度都在五百毫米内 那么皮带轮直接是直线的 但是要有挡边 明白吗托轮和皮带轮都需要有挡边 加滚轮强行定向即可 在主动轮和从动轮两端和中间各加一组导向轮即可.这种效果非常好根本不用担心也不用把皮带轮和托辊做成稀奇古怪的样子。也就是说永远不会出问题。但是调节皮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调节整齐 因为这个方法是可以强行矫正的 就是偏了也不会跑 但是呢 皮带疲劳损伤后就容易翻边 这也是所有输送的通病。如果调节皮带的时候注意到平衡问题 则皮带坏了也一样可以使用

网友:
做输送带 形式多 千万不要拘泥小节 更不要跟风

网友C:
大胆的根据自己思路去拓展一切可行性方案 一条简单的输送带可以做的很有价值。可以让人看着赏心悦目而不是现在市场上看到的乱糟糟的。

网友E:
社区里有位大神,发表过1篇文章,叫做《史上最好用机械计算与非标选型-图惜合集》,里面有讲,为防止皮带跑偏,将主动辊筒辊面两边各留20%,做成2°锥度左右。不过实际我标完图纸,做出来都是一根直辊筒(小公司,为了省钱)。皮带短的话调一会就好了。我最长大概调过10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胆的根据自己思路去拓展一切可行性方案 一条简单的输送带可以做的很有价值。可以让人看着赏心悦目而不是 ...

谢谢,就是因为市场上做的太乱,质量不好,我们才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社区里有位大神,发表过1篇文章,叫做《史上最好用机械计算与非标选型-图惜合集》,里面有讲,为防止皮带跑 ...

谢谢。很有用。

网友:
加肋条导向

网友:
我是刚来这里的 所以还不知道怎么发图片 不然我可以把我的案例给你,导向轮不是普通的立着的那种滚筒,而是开槽的就车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