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结构有改进的必要的

楼主(2019-12-14):
这是一个活动顶尖,焊接汽车消声器的,消声器的一头装在活动块的内孔里,尾顶尖在气缸的作用下顶紧攻工件,然后焊接。

这样的结构要改进不

这样的结构要改进不

消声器

消声器

网友:
第一个图片和第二个图片是什么关系?

网友:
还行吧毕竟使用工况在哪呢,就是那两个球轴承的定位和装配还需要好好再规划下。

网友:
这样的结构用深沟球轴承是不对的。

楼主:
具体的工作场景是这样的,机头伺服电机带动机头旋转,机头带动工件旋转,尾座顶紧,焊接

楼主:
黄色的是工件

网友:
轴承安装的方式,同轴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这样用。

网友:
这个结构挺好的,负载的是推力球轴承,整体刚度会好很多,但轴向定位建议增加弹簧,四个螺丝锁太紧位置不好调节。

网友:
马云那儿有卖的,何需画图呢?买回来加个导杆气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