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真空实验

楼主(2019-12-14):
动环是合金的,静环是石墨的,抽真空总是保不住,哪位大侠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A:
"真空总是保不住"总是保不住,是什么意思?真空度保证不了吗?

网友B:
动环,静环,就是活塞环?真空是个神马鬼?

网友:
有粉末蒸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环,静环,就是活塞环?真空是个神马鬼?

我也没看明白楼主说的真空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总是保不住"总是保不住,是什么意思?真空度保证不了吗?

对不起,我没有说清楚,我这个机封是空调压缩机上用的,压缩机是由发动机皮带驱动的,压缩机在用之前需要抽真空,合格后在填充制冷剂,原来的机封泄漏了,定做了个新的机封,安装后,抽真空,总是从机封处向压缩机里面漏气,

楼主:
压缩机机封的使用位置,和水泵机封的位置一样,就是需要先对压缩机抽真空,

楼主:
对不起,我说的不太清楚,我这个机封是压缩机用的,安装位置和水泵类似,压缩机需要先抽真空的,原有的机封渗漏,定做了一个,安装后不能保证负压,总是进空气,就是这情况,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
石墨材料不能运用于真空环境

网友C:
真空度是多少,新机封和旧机封是一个厂家的?材料和原来一样?安装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度是多少,新机封和旧机封是一个厂家的?材料和原来一样?安装有没有问题?

原来的是日本的,新的,国内定做的,材质都一样的

网友:
机械密封结构静止环(动环),旋转环(动环)

网友:
动静环之间有没有考虑密封,一般我们都是在两环之间设计凹槽,在中间嵌入HT600硅胶泡棉密封垫的。

网友:
新的机封和原来不一样吧,原先的能保证密封,为什么新的就不能呢

网友:
国产的石墨环和进口的有很大区别。如果仿制厂家技术不是特别薄弱的话,你可以让他们试试纯进口的石墨环。

网友(2020-03-08):
发个图看看,空调用压缩机真空度应不高的。

网友(2022-03-31):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