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选型有个凸轮轴最大扭力系数Qm参数求解答

楼主(2019-12-14):
最近在对凸轮分割器选型时对入力轴扭矩进行计算时有个凸轮轴最大扭力系数Qm参数怎么来的表示很疑惑。希望社友给予帮助

网友:
这个最大扭力系数是安全负载之因数吗?一般这个值取1.5。

网友:
同样的负载不同的曲线需要不同的扭矩,Qm一般是厂家等效的参数,想搞清楚建议你去学学凸轮的计算

网友:
若是只为选型用分割器,可以用厂家的计算公式就可以,若是研究选型原理得需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