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的种类有那种

楼主(2019-12-15):
种类

网友:
常用的,可以找《紧固件手册》

网友:
还是看划分吧,比如单头螺栓双头螺栓,还有按强度的,你可以查表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1、按连接的受力方式分:分普通的和有铰制孔用的。

2、按头部形状分:有六角头的,圆头的,方形头的,沉头的等等。其中六角头是最常用的。一般沉头用在要求连接的地方。

3、按螺纹的牙型分为粗牙和细牙两类,粗牙型在螺栓的标志中不显示。

4、普通螺栓按照制作精度可分为A、B、C三个等级,A、B级为精制螺栓,C级为粗制螺栓。

网友:
要看怎么分,光从材质角度就可以说出好多。

网友:
NASA紧固件设计手册-英文原版+中文翻译版
百度盘: https://pan.baidu.com/s/1nFxYIBoaUVl2dLtdyMh6wg 提取码: cukd

网友:
看怎么分,如果按用途分,则有,普通螺丝、机螺丝、自攻螺丝和膨胀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