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软件算切点,谁还行?

楼主(2019-12-15):
       某同事电脑没电了,软件用不了,发那科的数控车床无自动计算功能,R15与R7.5切点坐标手算不出来了,公式也都忘了,大家帮帮她吧

       自推一种方法:外圆26,单边就13,7.5圆心总长18.5,那外圆到圆心就是6.5,连接半径6.5的两个圆弧端点。形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就知道了一条斜边和一条直角边,通过三角函数的其中任意一个公式算出一对余弦值,余弦值知道后就能得出两边的夹角,此时知道两条边和一个夹角,就可以算出宁外一条边,得出第三遍乘以2就得出了它的相交坐标

网友:
很简单,连接两个圆心,斜边长是15+7.5,单边高度差是18.6-1.8=16.8,切点的高度/16.8=15/(15+7.5),切点高度是11.2,然后15和11.2的平方差开平方就是切点的水平相对值 约10,切点的左边相对右边端面向左(25+15-10),向上(11.2+1.8)

网友:
边a=18.6-1.8;边b=15;斜边c=15+7.5。分别用三角形等比例 求切点在斜边c上的a'和b'的值就能得出来了吧。

网友(点评):
有图有真相,算的透彻

网友:
还记得怎么算

网友:
定好坐标点,用作图法,直接画图。

网友:
按说,这两圆相距超过22.5,是没法相切的。不过估算的方法,3楼的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
我想到的是圆的标准方程中(x-a)2+(y-b)2=r2,两个圆A B R都有然后X  Y相同的地方就是切点

网友A:
你这数学是全部交给老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数学是全部交给老师了吧?

差不多都还给数学老师了

网友:
几年前去工厂看我们的一个产品,几米大的旋转体,车间的管事(从大国企退休)就过来问一个尺寸,在一个曲面上打斜孔,管事老师傅就是完全手算加心算介绍了一下,问对不对,从车间办公室窗户往外看,工件已经吊到平台上准备划线了,俺还真就没客气:稍等,俺打开电脑滴,图纸递过来!

网友:
有个地方没明白,图中那个15的水平间距是两圆心的间距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两圆心水平间距15,高度差为(18.6-1.8),两圆心直接连线距离为(15+7.5),我算了下不符合勾股定理呀

网友B:
两个圆心相连,对顶角,三角比例2:1,感觉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圆心相连,对顶角,三角比例2:1,感觉是这样

可以试试看